楼主(2019-08-02):
请问各位老师一个分拣线的问题?我现在在做一条分拣线,分拣结构是由滚筒+气缸及光电组合、一条主线+有10个出货口,系统是由CCD+工业电脑+西门子1200PLC组成,现在动作大至原理是 CCD扫码识别发送相对应的出货口信息给PLC,PLC收到上位机的信息就开始执行子程序去跟踪当前这个产品位置等待产品到达对应位置再启动气缸推到出货口(具体跟踪是这样 做的:例如CCD给我发6号出货口时,我会从当前位置开始每走到一个光电位置我计数一次,直到我走到第6个光电位置时、我就判断到达我要的位置了),但是现在由于机构问题没办法做到两箱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由于两箱之间距离太近会造成程序误两箱误判,不知道各位老师 和大侠有什么好的提议?

网友A:
如果速度基本不变,就可以用时间来锁定位置,另外可以CCD扫码识别将两箱之间的距离拉大。就是主输送线分段,CCD扫码识别前一个速度,扫码识别后一个速度,后面快。
谢谢 大师指点! 我现在就是用时间来做的,当从第一个光电位置开始计时,时间到了才启用第二个光电开始检测,但是会出现分错的情况,偶而一箱或者是几天才会出现一次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

网友B:
CCD前的滚筒线与CCD后的滚筒线是同一个电机控制吗?
不是一个电机控制的,因为产线比较长,做了5段的,但是5段是一模一样的,速度也是一样的,所以两箱贴近了就会出现交叉分错了

楼主:
首先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最近一直在网上查这方面的资料,刚好看到有一篇有写到类似做法,但是所讲的我还是不能理解,还请各位老师 帮我看看可行不可行?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C:
一个箱子用3个寄存器D0D1D2第二个箱子就D2D3D4,用它20组也就是60个寄存器保险点,前面的箱子排掉就把他的寄存器清空,后面箱子又可以用。D0用来存CCD给的信号(1-10),D1用来计数,传感器感应一次加一,D2寄存器当位用作D1加1的条件。
打个比方,CCD检测到第一个箱子给D0赋值5,同时把D2.0置位,,前进感应到传感器一,D1加1,(记得加条件只有D2.0置位的情况下触发传感器一才能对D1加1),同时把D2.0复位(这样就不会后面箱子触发传感器D1再次加1啦),把D2.1置位;加条件D2.1置位的情况下触发传感器二才能对D1再次加1,同时把D2.1复位,D2.2置位。。。。。。。。就这样第三个传感器复位D2.2置位D2.3,D1=3啦。。。。。。。第四个传感器复位D2.3置位D2.4,D1=4啦。。。。。。第五个传感器复位D2.4,D1=D0=5啦,OK把箱子推出去,同时把D0D1D2都复位啊。第二个箱子D3D4D5跟在后面不会影响第一个箱子D0D1D2啦。。。。。
  • 下载积分:+1(学者来)
  • 下载积分:+1(苛刻柯) 好办法
  • 下载积分:+1(天剑流星)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zyfstc544) 这个方法 比较巧妙
  • 下载积分:+1(风行天下) 学习了
  • 枕星河之倒影兮与星光同流,望群星之包覆兮随繁星同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箱子用3个寄存器D0D1D2第二个箱子就D2D3D4,用它20组也就是60个寄存器保险点,前面的箱子排掉就把他的寄存器清空,后面箱子又可以用。D0用来存CCD给的信号(1-10),D1用来计数,传感器感应一次加一,D2寄存器当位用作D1加1的条件。
    打个比方,CCD检测到第一个箱子给D0赋值5,同时把D2.0置位,,前进感应到传感器一,D1加1,(记得加条件只有D2.0置位的情况下触发传感器一才能对D1加1),同时把D2.0复位(这样就不会后面箱子触发传感器D1再次加1啦),把D2.1置位;加条件D2.1置位的情况下触发传感器二才能对D1再次加1,同时把D2.1复位,D2.2置位。。。。。。。。就这样第三个传感器复位D2.2置位D2.3,D1=3啦。。。。。。。第四个传感器复位D2.3置位D2.4,D1=4啦。。。。。。第五个传感器复位D2.4,D1=D0=5啦,OK把箱子推出去,同时把D0D1D2都复位啊。第二个箱子D3D4D5跟在后面不会影响第一个箱子D0D1D2啦。。。。。

    请问老师 你的这个说法有验证过吗,不知道这行可行否,因为有可能每次来的产品都是一个出货口,而且同时会有很多箱都会启动那几个光电(例如 :同时有5箱产品都是去5#出货口的,而且是一箱接着一箱来的),这样用上面的方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 你的这个说法有验证过吗,不知道这行可行否,因为有可能每次来的产品都是一个出货口,而且同时会有很多箱都会启动那几个光电(例如 :同时有5箱产品都是去5#出货口的,而且是一箱接着一箱来的),这样用上面的方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你自己想哪里不行再说,不然帮不了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箱子用3个寄存器D0D1D2第二个箱子就D3D4D5,用它20组也就是60个寄存器保险点,前面的箱子排掉就把他的寄存器清空,后面箱子又可以用。D0用来存CCD给的信号(1-10),D1用来计数,传感器感应一次加一,D2寄存器当位用作D1加1的条件。
    打个比方,CCD检测到第一个箱子给D0赋值5,同时把D2.0置位,,前进感应到传感器一,D1加1,(记得加条件只有D2.0置位的情况下触发传感器一才能对D1加1),同时把D2.0复位(这样就不会后面箱子触发传感器D1再次加1啦),把D2.1置位;加条件D2.1置位的情况下触发传感器二才能对D1再次加1,同时把D2.1复位,D2.2置位。。。。。。。。就这样第三个传感器复位D2.2置位D2.3,D1=3啦。。。。。。。第四个传感器复位D2.3置位D2.4,D1=4啦。。。。。。第五个传感器复位D2.4,D1=D0=5啦,OK把箱子推出去,同时把D0D1D2都复位啊。第二个箱子D3D4D5跟在后面不会影响第一个箱子D0D1D2啦。。。。。

    补充一下:需要把D2.0常闭串联至D5.0,D.8.0,,,,置位条件中,D5.0常闭串联至D.8.0,,,,置位条件中,以此类推,还需要一个组号寄存器比如说D100,光电感应一次D100加1,以此来把各个箱子的数据进行分组寄存,当D100=20时清零循环
    请问老师 :为什么需要把D2.0常闭串联至D5.0,D.8.0,,,,置位条件中,D5.0常闭串联至D.8.0,,,,置位条件中,以此类推,其中D5.0,D8.0不是其他组在使用的吗?

网友E:
    我来总结一下,4楼的这种方法不完全可行,因为如果两个光电开关之间存在多个箱子的话就会出现计数错误,这也是5楼补充的问题,然后7楼的回应正好解决了这个BUG,也就是说,如果刚好两个箱子在两个光电之间,必须要等前面一个箱子过去了,后面的箱子才能计数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都可以实现的,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看个人思维
    请问老师 :为什么要把D2.0常闭串联至D5.0,D.8.0,,,,置位条件中,D5.0常闭串联至D.8.0,,,,置位条件中,以此类推,这是什么原理呢,且这其中D5.0,D8.0不是其他组在使用的吗,如果是为了解决两个光电之间有两箱的情况第一箱没有推进去的时候、那第二箱岂不是不计数了?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E:
    楼主要是还不明白,可以私我,我可以一步一步教你

网友F:
    滚筒线在进CCD之前可以做积存啊,拉开一小段距离不可以吗?

楼主:
    谢谢 各位老师的指导!我先按照上述的方法做个测试吧,要是有什么问题再向各位老师请教,真心感谢各位老师耐心的解答!

网友G:
1.扫码后,拉大箱体间距
2.通过计长+光电确认
大师 机械已经全部做成同样的运行速度了,没办法拉开箱体的间距了,计长也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了,因为产线比较长都是分段做的、、、、

网友H:
可以参考快递物流的摆臂分拣

网友I:
如果箱子流入的节拍很快,最好搞10个CCD,判断OK就直接动作,判断NG就放过;
如果箱子的节拍很慢,就一个CCD,用光电探头累加的方式,一个箱子流出后,下一个箱子才能流入。

网友J:
能不能在输送带的主轴上安装一个编码器来计算移动距离呢,编码器的分辨率不需太高,算出编码器每个脉冲对应的移动距离。如A工件要在6#出口排出,6#出口与CCD间的距离为6米对应6000个脉冲。当A工件在CCD位置时将记录A工件位置的寄存器归零,运输带运转的过程中每来一个脉冲,A位置寄存器加1,当寄存器计到6000时再将A产品排出

楼主:
大师 机械已经全部做成同样的运行速度了,没办法拉开箱体的间距了,产品直接从生产车间用输送皮带传送到拍照位置,编码器计长也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了,因为产线比较长都是分段做的、而且在进入拍照后面全全都是由滚筒传动的,一共有五段、每段上面有两组侧推机构。

网友K:
你们这种方案不靠谱,一般这种情况我会搞移位来存储箱子的信息,但是你这种情况最好搞RFID,CCD的信息放在RFID里面,每个出口RFID来读信息进行匹配,OK就往出推,NG继续往下流,RFID价格有点儿贵,6个估计得6W多,你这个还得做托盘装箱子,目前这种方案不太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你们这种方案不靠谱,一般这种情况我会搞移位来存储箱子的信息,但是你这种情况最好搞RFID,CCD的信息放在RFID里面,每个出口RFID来读信息进行匹配,OK就往出推,NG继续往下流,RFID价格有点儿贵,6个估计得6W多,你这个还得做托盘装箱子,目前这种方案不太靠谱

高手,在目前这个条件上移位做不了吧?讲下你思路。
之前那个方案哪里行不通,请指正

网友L:
我觉得计数的时候用每个传感器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计数,意思是每个传感器可以产生两个计数,这样子就算两个箱子距离近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遇到那种紧紧地挨着的就不行了,用机械结构想办法将箱子分开也行

楼主:
设备已经定型了,现在改结构肯定是不可能的了,纸箱现在不会紧挨着一起来,中间还是有点距离的,现在正常的时候都正常,不正常的时候全部分错位置,所以这才是关键、主要是没有找到问题点在那,为什么会分错、、、

网友H:
目前你说出错的时候全部出错是经常出现吗?
根据你说的这种情况还是程序内处理包裹绑定条码分拣信息的时候错误。不知道你目前是怎么做信息与包裹信息绑定的,所以只能告诉你这些情况

网友M:
输送带看作电梯,箱子看着人。每个人进入电梯自已记住出的位置,谁先到达要出的位置输送带停止,箱子推出去,输送带继续运行。。。。。所以即是,用一个光电判断箱子开始计算位置,用一个存储器单独存放箱子位置。存放位置的存储器按箱子顺序排列,推出箱子时同时删掉对应的位置存储器,后面的存储器往前递存。每个出口一组光电用来判断位置,两组光电间有多个箱子时,排前面的箱子先光电感应,所以只有排前面的箱子才加1计算位置,同时计算后位置到达即停止,推箱子。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N:
利用阵列与先进先出概念处理
1. 每个出口设个阵列,阵列数量大于CCD至最后出口内的可能箱子数
2. CCD识别出箱子出口后将结果写入出口1的阵列
3. 出口1感应到箱子后将出口1的资料取出比对出口位置,吻合则将箱子推出,不吻合则将资料写入出口2
4. 后续出口依样处理
5. CCD与最后出口间的箱子不能让人员增减,不然资料会乱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设备已经定型了,现在改结构肯定是不可能的了,纸箱现在不会紧挨着一起来,中间还是有点距离的,现在正常的时候都正常,不正常的时候全部分错位置,所以这才是关键、主要是没有找到问题点在那,为什么会分错、、、 [attachment=235986]

从这个结构来说,只要出现两个箱子挨到一起,或是一个传感器出错,就是一个箱子记了2次,就会不正常,出现分错位置,而且不是一个,整体设计缺失自纠错能力,不是你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是还不明白,可以私我,我可以一步一步教你

请问老师 :为什么要把D2.0常闭串联至D5.0,D.8.0,,,,置位条件中,D5.0常闭串联至D.8.0,,,,置位条件中,以此类推,这是什么原理呢,且这其中D5.0,D8.0不是其他组在使用的吗,如果是为了解决两个光电之间有两箱的情况第一箱没有推进去的时候(第一箱D2.0-D2.F没有复位)、那第二箱岂不是不计数了?
我按照老师给出的思路写了一段小程序,麻烦老师看一下我理解上面对不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箱子用3个寄存器D0D1D2第二个箱子就D2D3D4,用它20组也就是60个寄存器保险点,前面的箱子排掉就把他的寄存器清空,后面箱子又可以用。D0用来存CCD给的信号(1-10),D1用来计数,传感器感应一次加一,D2寄存器当位用作D1加1的条件。
打个比方,CCD检测到第一个箱子给D0赋值5,同时把D2.0置位,,前进感应到传感器一,D1加1,(记得加条件只有D2.0置位的情况下触发传感器一才能对D1加1),同时把D2.0复位(这样就不会后面箱子触发传感器D1再次加1啦),把D2.1置位;加条件D2.1置位的情况下触发传感器二才能对D1再次加1,同时把D2.1复位,D2.2置位。。。。。。。。就这样第三个传感器复位D2.2置位D2.3,D1=3啦。。。。。。。第四个传感器复位D2.3置位D2.4,D1=4啦。。。。。。第五个传感器复位D2.4,D1=D0=5啦,OK把箱子推出去,同时把D0D1D2都复位啊。第二个箱子D3D4D5跟在后面不会影响第一个箱子D0D1D2啦。。。。。

老师 我按照你给的思路写了一小段程序,麻烦你给看看是否是你说的这样子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 :为什么要把D2.0常闭串联至D5.0,D.8.0,,,,置位条件中,D5.0常闭串联至D.8.0,,,,置位条件中,以此类推,这是什么原理呢,且这其中D5.0,D8.0不是其他组在使用的吗,如果是为了解决两个光电之间有两箱的情况第一箱没有推进去的时候(第一箱D2.0-D2.F没有复位)、那第二箱岂不是不计数了?
我按照老师给出的思路写了一段小程序,麻烦老师看一下我理解上面对不对,谢谢! [attachment=236390]

就是说如果两个光电之间有多个箱子,前面的箱子过了当前的光电,后面的箱子才能计数,就是相互制约
你的编号不是1——5吗?D2.0-D2.F怎么会不复位?

此种方法只有在没有箱子挨着的情况下才行得通,因为箱子挨在一起光电根本区分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如果两个光电之间有多个箱子,前面的箱子过了当前的光电,后面的箱子才能计数,就是相互制约
你的编号不是1——5吗?D2.0-D2.F怎么会不复位?

此种方法只有在没有箱子挨着的情况下才行得通,因为箱子挨在一起光电根本区分不了

老师 您好!您的意思是不是第一个箱子还没有过X1时,第二个箱子是不可能过X1是吧,一定要先等第一个箱子过了X1计完数了,第二个箱子才能进到X1计数形成一个互锁对吧,另外要把所有光电信号换成上升沿有效就可以了吧?我改了一小段程序您帮忙看一下是这样的吗?程序中D2.0是去5#口、D5.0是去6#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 您好!您的意思是不是第一个箱子还没有过X1时,第二个箱子是不可能过X1是吧,一定要先等第一个箱子过了X1计完数了,第二个箱子才能进到X1计数形成一个互锁对吧,另外要把所有光电信号换成上升沿有效就可以了吧?我改了一小段程序您帮忙看一下是这样的吗?程序中D2.0是去5#口、D5.0是去6#口。 [attachment=236395] [attachment=236396]

对,用上升沿,另外D2.0  D2.1  D2.2  ........的置位也要加条件,这是第一组,所以用最后一组来制约第一组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我准备把之前的方案换下来,用老师说的这种方法去测试,再次谢谢老师!

网友P(2019-09-26):
这个思路是对的。
引用 楼主:
首先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最近一直在网上查这方面的资料,刚好看到有一篇有写到类似做法,但是所讲的我还是不能理解,还请各位老师 帮我看看可行不可行?在此先行谢过了! [attachment=235805]

网友Q:
是我想的简单了?

网友R:
楼主我想问问这个节拍要求高吗?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在滚筒入料口位置加一个气缸阻挡分料机构,一个箱子过去才放第二个,拉开箱子的距离,不要纯靠程序去解决问题,电气工程师不能包打天下,这个工艺我不是很了解,只是提一个思路供楼主参考

网友S:
硬件上改善,想办法分离,一车一杆类似

网友T: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大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U:
可不可以把10个位置做十个子程序,识别码后对应的子程序启动,箱子到达触发气缸动作,后面在写一些互锁,不知道可不可行。
AB智能
联系方式:手机 15251328190  同微信   微信:z175899

网友V(2022-07-13):
32和33楼的方法可以参考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