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3指令STL要同GX Works2在前面,GX Works3能设定?

楼主(2019-08-02):
请教GX Works3指令STL要同GX Works2在前面,GX Works3能设定?

网友A:
你上面的那个是用FX GP WIN写的吧。我的GW2和GW3是一样的

网友B:
GX2 GX3 GPPW 都是一样的
象你前面那种是古代级别的 FX GP WIN-C 写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我已经放弃STL指令了,好处是在任何品牌的PLC里都能用一样的流程控制

楼主:
GX Works2 可以在"工具"选单中"选项"内设定STL可以在前面
这难道知道的人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GX Works2 可以在"工具"选单中"选项"内设定STL可以在前面
这难道知道的人不多?
但如果用了标签,这个设定就无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