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2):
在FB块中,OUTPUT 用了数组后提示有不正确的标签,拖不到梯形图中去

网友A:
定义输出的是一个数组,实际输出的不是数组,不是这样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输出的是一个数组,实际输出的不是数组,不是这样玩的
请教下,我如果想输出数应该怎样去定义?

网友B:
GX works 3 里面是可以的

网友B:
GX works 2就是不支持FB里用数组,没办法,等软件更新吧,或者等GX works 3支持旧PLC
FB还是西门子好用,真正的无拘无束,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三菱是这不行那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GX works 2就是不支持FB里用数组,没办法,等软件更新吧,或者等GX works 3支持旧PLC
FB还是西门子好用,真正的无拘无束,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三菱是这不行那不行,
感谢解惑,如果是不行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可以用别的方法,三菱FB块也是刚用, 就怕有这个功能方法不对没用出来。

网友C:
引用楼主sbyygyfn于2019-08-02 16:53发表的 三菱FB块中数组问题, :
在FB块中,OUTPUT 用了数组后提示有不正确的标签,拖不到梯形图中去

LADDER无法实现这个功能,你需要将你的程序类型改成Structured Ladder/FBD方式。

Good Luck~

网友D:
GX works 2只是梯形图不支持FB里使用数组作为输入输出,因为梯形图编程其实没有数组的定义,只有偏置值,编译的时候梯形图编译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每一个数组的元素具体是占用了多少个地址,也就是说偏置值编译的时候确定不了数值,所以就编译不过去;用ST语言或FBD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E:
7楼好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