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2):
最近做一个恒压供水,FX3U PLC,配485BD和变频器通讯,通讯正常,485ADPMB和组态软件通讯不了

组态软件用编程SC09通讯正常
ADP和USB转485接头接线如下,
SDA  RX+
SDB RX-

RDA  TX+
RDB  TX_
设置D8420,和组态软件确认没有问题
换另一种接法,
SDA RDA短接   接RX+TX+短接
SDB RDB短接   接RX-TX-短接
不能通讯,打过三菱技术电话,说接线和设置没问题,但还是叫我找接线和组态的问题
不知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问题,麻烦指点一下
这种问题,应该是接线硬件上的问题吧?如果用modbus协议,不知行不行?

网友A:
本来就是modbus模块

楼主:
嗯,我现在是用专用协议。
我的意思是是说,现在通讯不了,不知是不是硬件接线问题。
如果不是硬件接线问题,那用modbus协议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mb就是mosbus,专用协议是通讯pc用的

网友C:
组态软件用编程SC09通讯正常,这个用的三菱专用协议,

485BD与变频器通讯,FX3U是主机。

用485ADPMB是modbus协议,地址与三菱专用协议的不同,
PC是主机,应该选择modbus 协议,不应该选三菱专用协议。
FX3S,FX3G,FX3U用户手册-MODBUS通信篇下载
http://down.ymmfa.com/?id=364&url=meac

楼主:
感谢感谢指点,我明天试一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