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输出控制不通的开关

楼主(2019-08-03):
如图1,这样接线是可行,然后我就想在输出更改它的接线方式,不用继电器来控制变频器点吸合,改用PLC输出点直接控制,是否可行?一定要用继电器型输出?

网友A:
这样接完全没问题,只要PLC跟变频器COM端连在一起,再接0V接可以了,晶体管型,继电器型都可以的

网友B:
就是共零,是可以行的通我也干过这种事

网友C:
晶体管,继电器,都可以。我弄过。

网友D:
没有问题的。晶体管和继电器都可以的,晶体管是可以控制轴,继电器是普通开关控制。能用plc直接控制最好,不要外加继电器。电路规划要既要合理也要简单。加油!

楼主:
好的ヾ ^_^♪,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