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3):
三菱触摸屏通过以太网与Q系列PLC内置网口通讯,现在我想用电脑通过触摸屏读取PLC程序怎么设置呢

网友A:
第一排选USB
第二排选GOT
第三排选NO
连接不上呢,以前触摸屏用串口连PLC可以,现在遇到的是用网线连的PLC,这样就连不上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双击第二排那个GOT图标,里面选以太网,输入PLC的IP地址就能连上了
谢谢,那我是直接用USB线连接GOT这样可以的吧

网友C:
电脑的ip  要与 触摸屏的ip段 保持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双击第二排那个GOT图标,里面选以太网,输入PLC的IP地址就能连上了

我一直都用的这个方法,第一行选择USB,第二行GOT,再选择以太网,输入PLC IP就可以了

网友E:
USB---------GOT-----------双击GOT-----------直接连接--------测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