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U -16ccl-m诊断失败,提升未连接主站模块

楼主(2019-08-03):
有用过的遇到这个问题吗?现在不确定是设置问题还是硬件损坏.

网友A:
16CCL 本身就是主站模块,如果提示未连接,你查一下主站的电源接了没,插头插紧没,指示灯有没亮,模块安装的位置对不对。这个模块有安装顺序的,比如程序里是1,你装在2,就不对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模块地址0,只接了这一个模块.电源也正常.单独硬件测试也是通过的.就是GX WORKS2不能连接!
准备换另一个3U plc 测试一下.

楼主:
换了个PLC 问题解决!估计之前那个PLC是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