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3):
谁有三菱的FX3U的解密软件呀,能不能分享一个不要拆机和短接的软件。我在网上下了一个要短接的,不敢下手呀,万一把程序整没了后悔都来不及。有的朋友发给我一个吧,万分感谢!

网友A:
有人吹牛说有的,但我重来没见过。

网友B:
直读密码没有免费的,只要短路破解的

楼主:
淘宝直读收费的真的假的?

网友C:
短路破解没事的,我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直读收费的真的假的?

淘宝商家骗人的,都是短路这种方法。直读密码的淘宝上没有。

网友D:
有是有   但是有些人要用解密软件盈利,所有有些人会尽力消除网上流传的解密软件。这是市场决定的

网友E:
论坛有的,我试过可以,为保险起见你拿一个空的3u试试嘛

网友F:
短路破解不会丢程序,最多就是把这种方法失效,按照方法严格操作应该能成功

网友G:
如果只是想看看程序或者是练练解密,个人认为还是买个二手的,万一步骤错了,你……
诚交工控友
cnydb

网友H:
短接是没有问题的,我都解过好几个了。胆子大点,大不了重新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短接是没有问题的,我都解过好几个了。胆子大点,大不了重新写程序。

如果只是一些简单的控制我也就不愁了,触屏里的参数设置和数据也不知道(禁止上传了),控制几台变频器的数据也不清楚,有点费劲的,我们必尽是使用而不是机械制造。

网友I:
短接破解没有问题,都解过N个了

网友J:
有同样的问题,求教。

网友K(2019-09-12):
可以先把存储器的数据先读出来,这个不受密码限制.

网友L(2020-06-05):
请问各位在拿,三菱FX3G的解密与三菱FX3U的解密是一样吗?

网友M(2022-09-20):
引用 网友E:
论坛有的,我试过可以,为保险起见你拿一个空的3u试试嘛
大哥,哪个软件可以,麻烦提供下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