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威纶触摸屏和三菱FX5U在线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9-08-03):
其他型号的PLC,3U的,永宏的,西门子的,台达的都使用过都能正常在线模拟。但是这次项目用5U的,始终无法在线模拟通讯上。
一开始,是用485端口测试的,FX5U默认设置,485端口为MELSOFT协议,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分别接到485的A和B
HMI设置如图
,无法链接。后来换成以太网模式在线模拟也无法正常连线模拟,也只能偶尔的通讯上一下,过个几秒钟就又断线了。
有没有用5U和威纶在线模拟成功的大佬指点一下。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我都用LAN连接,没有用过COM连接。

网友B:
在线模拟我记得要选232的,因为你电脑usb转出来就是232,然后才是485,所以你电脑识别的是232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