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威纶TK8071IP触摸屏用网口接电脑网口下载程序,提示错误!!

楼主(2019-08-03):
第一次用TK8071屏,用网线连接电脑,下载触摸屏程序时,提示“错误,请检查IP地址和端口号”。请问该如何设??

楼主:
已经和PC的IP地址是一样的了啊,搞不懂了??

楼主:
难道是端口号要修改??我用的默认的端口号不行??

网友A:
触摸屏IP和电脑应该不一样的。如果触摸屏是在右下键有向右箭头,点下,然后输入密码,默认111111看看设置的IP

网友A:
这里有教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9343747096214462&wfr=spider&for=pc&isFailFlag=1&from=1013843a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怎么能设跟电脑一模一样的IP?这样会互相冲突的,结果谁都用不了。
真诚感谢!

网友C:
电脑设置192.168.1.38或者192.168.1.40不能是39
真诚感谢!

网友D:
拍照PLC的以太网设置和触摸屏的设置来看看
热心助人!是设置问题

网友E:
不能设置一样的IP地址,在同一局域网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