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连接多个触摸屏

楼主(2019-08-04):
请问有谁做过上位机通过网口连接多个触摸屏的
我现在需要用电脑连接100台触摸屏,不需要PLC,只要读触摸屏里面的数据就可以。请问如何实现用啥牌子触摸屏

网友A:
什么牌子的都可以吧 只要带网口的触摸屏就可以了

网友B:
用些支持VNCviewer的就可以

网友C:
PC用高级语言开发个SERVER端口,让触摸屏远程连接,多少台触摸屏都可以;

网友D:
楼主要做什么项目呢?有网口的触屏应该都可以。分配好ip即可。

网友E:
PC作为从机,
用组态软件作为数据交换,
100多个屏,做好也不简单.

网友F:
可以使用OPC做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