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5):
刚接触欧姆龙PLC,手上有一个拆机PLC,想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学习,用USB连接,显示无法连接PLC,驱动都有安装好,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清除一下内存,然后再读,还不行的话,你可以考虑从旁边的RS232串口选件板把程序读上来。

网友B:
驱动程序安装了吗?

网友C:
捡个砖砸了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D:
cp系列的USB口很容易坏,用串口试试

楼主:
PLC 连接上了,感谢各位大神了,现在碰到一个新问题,麻烦各位在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 连接上了,感谢各位大神了,现在碰到一个新问题,麻烦各位在帮忙看看

设置了密码。你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密码。你赚了。

有没有办法解,我想读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E:
用论坛软件解

网友F:
大侠9.6/9.7的扩展16位也很容易解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论坛软件解

端点1读取数据32字节(15:55:55)
AB 00 20 C0 00 02 00 00 FB 00 00 00 00 20 01 00 40 38 35 31 31 35 33 35 33 38 38 32 31 35 33 39
端点1读取数据3字节(15:55:55)
31 06 2D

大师帮忙看看,这个密码是多少,好像也不是密码啊

网友G:
用这个解密试试
附件: OMRON CP1E USB口测试软件1.rar (136 K) 下载次数: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