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5):
我把屏恢复出厂了,重新下载程序,还是不能和s7-300通讯,屏是能和电脑通讯的.用的PPI串口通讯线,s7-300连的也是这个232通讯口,屏通讯拨码开关4位都是0,屏程序应该没问题,我用另一个好的屏恢复出厂再输程序,连这个S7-300plc能通讯,这台不能通讯的屏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软件的组态配置里面和屏的通讯设置里面,抓图看看,连300一般是MPI或者DP

网友B:
告诉你一个方法,你自己先做一个简单的且只有一个元件的画面,在和PLC连接,如果可以通信,说明和硬件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的组态配置里面和屏的通讯设置里面,抓图看看,连300一般是MPI或者DP
屏程序禁止上传,我用软件从其他好的屏全备份的下载到这个屏,也用U盘拷贝出来恢复到这个屏都试过也不能和plc通讯,厂里有多台一样程序的屏,下其他屏来连这个S7-300plc都正常通讯,这台问题屏拿去连其他S7-300plc还是不能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方法,你自己先做一个简单的且只有一个元件的画面,在和PLC连接,如果可以通信,说明和硬件没有关系。
我厂有多台一样的设备,我用u盘从其他好屏把程序拷出恢复到这个屏也不能通讯,这台设备是断电半年以上,现在通电就发现屏不能通讯了,通讯插头线我检查过没问题,屏拿去和其他机器对换过也不行,其他的屏拿来连这个plc就能通讯,我怀疑屏硬件有问题,但想不通,同一个通讯口MPI,电脑能通讯,plc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