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和两台威纶TK8071屏以太网通讯不能成功!失败!已解决!

楼主(2019-08-05):
用上交换机就OK了

网友A:
PLC连接设备加多一个,,两屏一PLC我也没试过。

网友B:
HMI的IP地址应该是在屏上设吧,所以你现在两个屏还是同一个地址

网友C:
先搞定一个屏通讯 通讯正常,然后设从屏 所在位置 选择远端 远端的IP填你的主屏IP地址 端口号也是填主屏的IP地址就好了

网友D:
不用交换机,直接并联,我还真没见到过,
热心助人!谢谢

网友E:
你这要能成功 卖交换机的都得破产
真诚感谢!

网友F:
要加交换机,端口号一个4999,一个4998就行了
真诚感谢!

网友G:
只是两个屏的话不用交换机直接穿透通讯啊

网友H(2021-12-13):
有例程不

网友I:
一机多屏,威纶通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