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840-45KW变频器配多大的制动电阻

楼主(2019-08-05):
好像a系列的55KW一下内置制动晶体管的,直接加制动电阻,手册上,FR-ABR-22K的最大。45KW或者更大的怎么配呢。谢谢

网友A:
15KW一下才是内置

网友B:
按手册,要配制动单元FR-BU2-H55K,再配制动电阻 FR-BR-H55K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我打三菱的热线说A系列55KW一下都是内置制动单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