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求个正泰48V、24V直流接触器手册

楼主(2019-08-05):
各位大神,求个正泰48V、24V直流接触器手册,谁有,求分享。

网友A:
接触器接线方法: A1、A2是接触器的线圈,控制接触器吸合动作的电源。L1,L2,L3为入电T1,T2,T3为出电,当线圈得电吸合L合T导通。最右边有个NO 或者NC ,这个是辅助触点。NO是常开,线圈通电变常闭,NC是常闭,线圈通电变常开。当在选型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电压,控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