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和两台威纶TK8071屏以太网通讯不能成功!失败!已解决!

楼主(2019-08-05):
已解决!用上交换机OK了

网友A:
FX5U和两台威纶TK8071屏以太网通讯要点:
1.PLC要设置两个端口号4998和4999
2.两个触摸屏里面的端口号不能一样,一个4998,一个4999即可
3.端口号不一定用这两个,但这两个肯定没问题
好的,我再按你的提示试一下

网友B:
你不会用交换机吗
直接把网线先并接测试的

楼主:
各位老师我这下载的例程,难道有误??

网友C:
还能并线玩???

网友D:
1个屏做本地连接,另一个屏做远程连接。就不用改PLC的网络参数了!
没必要两个都做本地连接。

网友E:
插上交换机,设备IP同段位,IP不相同就行了...所有通信线都别乱自己接,吃力不讨好
热心助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