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可以一分为二吗

楼主(2019-08-05):
有没有谁试过232一份为二两台上位机并联的?
爱家爱china

网友A:
线短一点是可以的我用过

楼主:
那能正常通讯不?

网友B:
可以转成485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C:
做过1个人机界面(作主机)与2个PLC(作从机)通讯,2个PLC分别设定站号,人机界面每次向指定站号的PLC要数据送数据。
但2个PLC端的SD端要加二极管,以免相互影响通讯。

网友D:
可以的 就是线缆要柔性好且有屏蔽层

网友E:
RS232只能点对点做单一通讯,不能一对多通讯,你想要一对二通讯就用485。关于232和485的区别可以百度查阅一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可以,我现在正在用,直接并联就可以,但是线不能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