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5):
如题,求大神分享一下一般带刹车的伺服,刹车这个信号的怎么设计的呢?我现在用的是安川伺服,伺服型号SGD7S-5R5A00A202,伺服电机型号SGM7J-08AFC6E。如图,从CN1出来的两根BK+和BK-应该接继电器呢?还有电机上的两根驱动线B+和B-怎么接线呢?

网友A:
图上不是有吗?BK+,BK-用24V接继电顺线圈,触点送电到电机刹车。

网友B:
刹车起始就是一个线圈 给它供电 刹车就松了 失电就有刹车 正常报警的时候需要刹车  具体的看你程序设计吧  只要在电机可以往下掉的时候能刹住车 别撞东西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特定的非要怎么用

楼主:
一楼大神,是不是BK+和BK-接继电器线圈,常开触点接到电机上的抱闸两根线上,那我想用PLC控制,是不是常闭触点接回PLC呢?

楼主:
大神,我想用PLC一个点控制刹车,针对这个刹车,该怎么设计呢?
引用 网友A:
图上不是有吗?BK+,BK-用24V接继电顺线圈,触点送电到电机刹车。

楼主:
谢谢大哥,第一次做项目,不太懂。我就是想用PLC一个点控制刹车,上电就抱闸松开,断电就抱紧。
引用 网友B:
刹车起始就是一个线圈 给它供电 刹车就松了 失电就有刹车 正常报警的时候需要刹车  具体的看你程序设计吧  只要在电机可以往下掉的时候能刹住车 别撞东西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特定的非要怎么用
小侯

网友C:
SGM7J-08AFC6E
照你規格來看你的剎車應該是DC24V,所以B+接+24V,B-接0V

直流繼電器正極接 +24V,負極接BK+,BK-接0V
一般伺服控制器的輸出信號點大多是電晶體
所以才需要一個直流繼電器去控制剎車

照圖面來看,當你伺服未驅動(S-ON)時
剎車會鎖住馬達
當你S-ON後馬達上電,此時剎車才放開
而馬達上電後伺服會自行LOCK住
除非你機構設置超出馬達出力
不然應該會定住

网友D:
好像只能在伺服中设置,不能在plc中控制,会伺服报警的

楼主:
大神,你是说BK+和BK-这一对信号的设置是吗?
引用 网友D:
好像只能在伺服中设置,不能在plc中控制,会伺服报警的

楼主:
是的大神,动作时序就是你说的那样。那我电机驱动线上两根线B+接24V电源正极,B-接24V负极。直流继电器线圈+侧接24V正极,线圈-侧接BK+,BK-也接24V负极。再用PLC一个输出点Q接这个直流继电器的常开,你看是这样吗?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235892]
SGM7J-08AFC6E
照你規格來看你的剎車應該是DC24V,所以B+接+24V,B-接0V

直流繼電器正極接 +24V,負極接BK+,BK-接0V

网友E:
刹车可以用电机自带的信号控制,PLC点位控制的话,让线圈得电。可以控制继电器
小侯

网友C:
建議不要用PLC控制剎車
用伺服馬達接點控制
不然你認為伺服有上電,S-ON有輸入
但實際上沒有
或是伺服電源跳脫但你沒裝跳脫檢知
若是你機構是吊掛有可能直接墜地
  • 下载积分:+1(marksman_01)

网友F:
直接用继电器控制电机刹车

楼主:
也就是BK+给信号,让继电器线圈得电,继电器上那个连接了B+和B-的常开触点吸合,达到松开抱闸的功能是把?BK+的信号,是电机一通电就会有的是吗?
引用 网友C:
建議不要用PLC控制剎車
用伺服馬達接點控制
不然你認為伺服有上電,S-ON有輸入
但實際上沒有
或是伺服電源跳脫但你沒裝跳脫檢知

楼主:
用PLC控制怎么接线呢?我用的西门子1214c
引用 网友E:
刹车可以用电机自带的信号控制,PLC点位控制的话,让线圈得电。可以控制继电器

网友G(2019-10-08):
我的刹车都是一直通电的,等于没刹车,伺服异常了才断开刹车电源,进行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