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5):
请教大佬:台达EH3PLC做主站,三菱Q系列QJ71C24N-R4做从站,MODBUS485通讯。台达PLC通过H03  H06读写三菱Q系列PLC里寄存器,三菱MODBUS地址是多少?在官网没找到资料,请教下大神们 谢谢

网友A:
萌新經過,想確認一下MODBUS是協議QJ71C24N沒支持此協議通訊應該是無法通吧(沒試過),還是說你的型號其實是QJ71MB91,如果是MB91的話手冊上寫說你要設的MODBUS的參數部分在BM的0900H附近

抱歉上述有部分有誤~~~後來又發現其實QJ71C24N也是能用MODBUS的,C24N跟MB91差異在通訊方式C24N如果要用MODBUS必須用無手順的方式,而MB91則可以用三菱做的參數部分或用無手順,為自己的錯誤說聲抱歉也進行修改.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