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6):
求助各位大哥大姐,小弟目前安装step75.5的时候遇到图片上面的问题,重装系统后成功安上编程软件,但是呢现在仿真软件也是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不会又要重装系统吧。
小弟电脑是win7 64位纯净期间版,是不是因为安装了那个驱动的原因呢?

楼主:
为啥没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没人啊

因为大姨妈问题了。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 下载积分:+1(阿牛你好) 热心助人!

网友B:
    给你个导入注册表的软件,当安装西门子软件要求重启时,导入一下注册表就可以了。建议西门子安装包放在根目录下,路径中尽量不要有中文。
    附件: 西门子重启修复.rar (1 K) 下载次数:10
  • 下载积分:+1(阿牛你好) 真诚感谢!

网友C:
    就是重启的问题,修改注册表不重启就行了,西门子的软件就这点烦
  • 下载积分:+1(阿牛你好) 真诚感谢!对的对的就是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因为大姨妈问题了。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Good Luck~(大佬,小弟给您加上去)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E:
    2楼说的对,一般方法删除注册表这个东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