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伺服驱动器的耐压性能

楼主(2019-08-06):
设备使用MR-JE-A系列伺服驱动器,但是晚上工业区电压波动较大经常因为超压而报警。有什么办法能够提高伺服的耐高压性能。

网友A:
伺服侧不要去想了 加稳压器

网友B:
深圳雷赛伺服驱动器手册有一句话电压越高性能更好

网友C:
加稳压器

网友D:
加滤波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质量做水了,换品牌,前几天做的个项目228伏报警一,在生异常,220伏就没问题,关键是我伺服还没启动,上电就报警,换了一相电才行,说好的180-240伏都是扯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深圳雷赛伺服驱动器手册有一句话电压越高性能更好 [attachment=235915]
上高电压 急速正反转 分分钟牛皮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