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7):
结构化工程,ST程序,ST编辑器卡到不行,打字和删除都出现严重滞后现象,卡顿到不行,严重影响到程序的编写。
其他如KEIL、VSCODE、MPLAB X等编辑C程序都很正常,唯独works2卡顿到不行。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
电脑配置,R5 1600X,内存16G,系统盘固态M.2 250G,系统Win7。

另外关于ST编程,有关work2内建的FB和函数使用问题。
计数器、定时器等内建函数以及LDP、LDF等基本指令都是按照梯形图的方式来的,必须按照梯形图的方式编写,
如果以条件语句IF...END_IF的方式编写,可能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这也让人非常的难受。

网友A:
软件问题,PLC程序条件通断还是用梯形图吧,习惯一下很快上手。不然串一堆条件全是if..else会很蛋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PLC程序条件通断还是用梯形图吧,习惯一下很快上手。不然串一堆条件全是if..else会很蛋痛

梯形图更难受啊,结构体位变量居然不能SET、RST,FOR语句必须母线运行,还会出现莫名的无法查找的奇怪问题。
原来是软件自身问题,我就说嘛CodeSys编辑ST很顺溜,可惜不能用于三菱,多谢回复。

这个软件的自身问题,怎么破啊?只能忍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梯形图更难受啊,结构体位变量居然不能SET、RST,FOR语句必须母线运行,还会出现莫名的无法查找的奇怪问题。
原来是软件自身问题,我就说嘛CodeSys编辑ST很顺溜,可惜不能用于三菱,多谢回复。

母线不用管他的,所有语句都会连上母线,反正程序就是从上往下从左往右循环跑不会有卡死,只要条件闭合就运行右侧的处理程序,基本上就是电路图的模式

楼主:
这个非常奇怪,结构体位变量操作会影响到其他位变量,哪怕程序块执行条件为非,已经不再执行,依然影响,使得其他位变量无法被操作。

刚在线仿真了下,j = 30 使得数组溢出了,让 j := 0  TO 29 就正常了,被这问题困扰了好多天,晕死。

楼主:
软件自身的问题,只能忍受?

和AMD还是intel有关系吗?

网友B:
ST优势是数据处理强,劣势是很费内存,扫描时间长
梯形图优势是逻辑处理强,扫描快,劣势是数据处理特别笨重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使用梯形图编程整个逻辑框架,再内嵌ST处理数据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优势是数据处理强,劣势是很费内存,扫描时间长
梯形图优势是逻辑处理强,扫描快,劣势是数据处理特别笨重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使用梯形图编程整个逻辑框架,再内嵌ST处理数据

梯形图实在难以忍受,尤其是阅读程序的时候,就跟pdf单页视图一样一跳一跳的,鼠标滚轮无法精确控制程序的上下滚动,27寸的显示器都显示不了几行,还老是很容易就跑过了头,那叫一个难受。当然这说的是三菱的works2,这破软件,偏偏三菱的PLC用的人多,厂里仿别人的几个机器都是用的三菱。
结构化程序倒是不会像上面说的那样,但ST程序编辑器就如顶楼说的那样,非常的卡顿,输入字符和删除字符都严重滞后,一不小心就删除有用的代码,编辑效率非常低,非常难受。
JB  三菱PLC编程,反人类的设计。

ST编程却是占程序空间,但扫描不是问题,4000步扫描最长时间6ms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梯形图实在难以忍受,尤其是阅读程序的时候,就跟pdf单页视图一样一跳一跳的,鼠标滚轮无法精确控制程序的上下滚动,27寸的显示器都显示不了几行,还老是很容易就跑过了头,那叫一个难受。当然这说的是三菱的works2,这破软件,偏偏三菱的PLC用的人多,厂里仿别人的几个机器都是用的三菱。
结构化程序倒是不会像上面说的那样,但ST程序编辑器就如顶楼说的那样,非常的卡顿,输入字符和删除字符都严重滞后,一不小心就删除有用的代码,编辑效率非常低,非常难受。
JB  三菱PLC编程,反人类的设计。

那你用高一级别的PLC,用GX3会好点,另外你图的程序还是LAD吧,就是插入FB块。如果你喜欢用FB块的话,最好用西门子,自带库应有尽有。日式的话可能欧姆龙也比三菱好

三菱的LAD软件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仿他,你27寸屏幕显示不了多少行是因为插入了FB块。西门子一些FB块,一个块的个头就占了一个屏幕,那个阅读起来才真的蛋痛。

网友C:
你要用他,就必须按他的规则来,要么就别用

网友D:
CODESYS的ST语言时编译运行,而梯形图是解释运行,ST的运行时间要比梯形图快很多,楼主习惯ST,又必须用三菱的话可以考虑三菱小型的5U或者Q,要不然选择就多了,不差钱的选欧系的,倍福,KEBA,伦茨,博士力士乐,科比,考虑成本的可以选择国产汇川,合信,和利时等,有些机型都时支持ST且为CODESYS平台。

网友B:
怕梯形图翻页翻过了很简单,你把注释隐藏,视图缩小,然后使用键盘方向键进行查看,一个都不会漏

相比三菱,欧姆龙的软件做的好多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