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比较复位DHSCR指令问题

楼主(2019-08-07):
现在改造一台设备用到编码器计数,使用比较复位DHSCR指令时,没有安照下述运行。当S1等于S2时,D没有被复位。以前也用过但没有出过类似的问题。
大师们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或者能提供一些检查的办法。
1. 32位运算(DHSCR)
当S2中指定的高速计数器(C235~C255)的当前值,变成比较值[ S+1,S ]时(比较值K200时为199
→200或201→200),无论运算周期多少,位软元件D被复位(OFF),与运算周期无关。这个指令是接着高
速计数器的计数处理之后执行比较处理的指令。

网友A:
你看看这个有关不 。懒得研究

楼主:
整个程序仅用C251一个计数器,不存在频率下降

网友B:
我和你情况一样以前用过,现换一仿三菱plc高速置位能用 高速复位不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