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7):
想请教一下3U有那些可以防破解的方法,最近两年,公司的机器陆续被客户请人破解了,都是3U的PLC,导致尾款收不回来了,发律师函已经无补于事了,这些都是一些小厂。
  • 下载积分:+1(新闻联播) 用存储卡

网友A:
    1、安装一个存储卡 FX3U-FLROM-16  程序灌卡里,这样破解难度高很多

    2、使用一些难以破解的触摸屏配合使用

    3、将关键机型的PLC升级到FX5U

    4、使用第三方远程监视设备,可随时停机
    您好管理员,请问5u兼容3u的程序吗?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把下载扣倒502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下载扣倒502下去

    没用的

网友A:
    5U不兼容3U程序

网友:
    用山寨的超原装,单片机STM32锁死没得搞

网友D:
    如果你的数量比较大,可以考虑单片机。用国产工控板很多也是加密后基本不能破解(难度相对高),但是工控板有时候运气不好买个稳定性不行的就有点烦

网友E:
    直接用基恩士的或国产汇川的。

网友F:
    我们也有这个问题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G(2022-05-24):
引用 网友A:
    1、安装一个存储卡 FX3U-FLROM-16  程序灌卡里,这样破解难度高很多

    2、使用一些难以破解的触摸屏配合使用

    3、将关键机型的PLC升级到FX5U

    你好,杨站长,请问FX3U-FLROM-64L是如何使用的?网上一直搜索不到使用方法,程序如何灌到卡里的?谢谢
    插上存储卡,CPU灯就闪,程序无法上上载,RD和WD按了灯也不亮是怎么回事?
    zsfjn

网友H:
引用 网友A:
    5U不兼容3U程序

    FX5U完全兼容3U程序,只是现在5U的缺货,比较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FX5U完全兼容3U程序,只是现在5U的缺货,比较贵

    转换后与硬件相关的部分程序需要修改的。如高速计数计。

网友G:
引用楼主ml101415于2019-08-07 20:56发表的 三菱的FX3U的PLC如何防破解 :
想请教一下3U有那些可以防破解的方法,最近两年,公司的机器陆续被客户请人破解了,都是3U的PLC,导致尾款收不回来了,发律师函已经无补于事了,这些都是一些小厂。

我也是刚刚弄通了的,目前3U解密都是通过插入存储卡的漏洞来解密的,准确的说就是FX3U-FLROM-64L的漏洞,因为只有它支持PLC->-64L,也就是它的RD按键的功能,既然这样那你就把程序存在存储卡里,那样原来的解密方法就失效了,目前亲测有效。
缺点是:又多花一笔投入,一百多元。
好处是:程序以后不会因电池缺电而丢失,也许有的人还不想,哈哈

网友G:
可惜FX3U-FLROM-64L是有寿命的,存储10000次,每写一次程序要消耗约费2分钱,但除了研发外,真正使用时是不用天天刷程序的

网友J:
昨天刚在群里看到  反编程口  电路板的接收和发射口的    让别人想不到,,连都没法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