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fx3u到底怎么样才能和组态软件通讯上,感激不尽

楼主(2019-08-07):
发了几次贴了,也打电话咨询过三菱技术,都没解决问题
fx3u 485bd和电脑不能通讯,
fx3u adp mb和电脑也不能通讯
我也知道设置CH1 CH2,也写程序给D8120,D8420,参数
和组态对应
不管怎么搞,都是不行,是不是硬件坏了?但485bd和变频器通讯是正常的
接线方面,我试过4线,和两线接法
什么方法用尽了,就是不行,哪位大哥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这说得不明不白的,好歹说说什么通讯啊,编程通讯?协议?程序发上来大家看看呗。

网友B:
你能跟变频器通讯,说明PLC没问题,问题估计在你的上位机,可以尝试用串口助手连PLC调试一下,没问题再用组态软件。

网友C:
具体是用什么组态软件?

楼主:
我用的是组态王7.5,还有另一个组态神器
我现在有两个改造项目,
变频恒压供水,485bd和变频器通讯,485adp mb和组态软件通讯,用的usb转485/422插头,用的专用协议,9600,偶校验,数据7位,停止位1位,组态软件也是对应的,sda rda短接接tx+,sdb rdb短接接tx-
我的理解是,这种不需要写程序吧?
如果用modbus协议,组态为主站,plc为从站,是不是只需设置一下D8420,不需要写程序呢?

网友D:
在上一个回答里,我已经发了手册,
难道做工程就手册不看一下?
9章,从站功能.

楼主:
感谢楼上解答
485ADP和上位机通讯,PLC是做从站modbus通讯,是不是只填写通信格式部分程序就可以了?
有两个项目,485BD和电脑通讯,485ADP和电脑通讯
我现在先解决485BD问题
组态软件和PLC设置
USB转485插头有5个端子,分别为TX+ TX- RX+ RX-
PLC端 USB转485插头
sda rda短接 接tx+,
sdb rdb短接 接tx-
麻烦各位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感谢

网友E:
用编程口通讯 组态王和fx3u

楼主:
上位机在车间,距离有点远呢

网友F:
你这都用上3U了,不如直接用5U,有网口方便多了,不管是编程还是和变频器上位机通讯,一个网口全部搞定,3U加模块的钱也不比5U便宜啊。

楼主:
时间来不及,重新买,也需要成本。
有机会再做项目可以考虑买5u

网友G:
USB TO 485 有问题吗

网友H:
组态王6.55是可以的,驱动选FX2N_485.
可以连485BD或485ADP,
专用协议,格式4

楼主:
没有问提,三菱技术说叫我检查接线和组态软件

网友I:
先排除硬件问题,先用串口助手分别测试两边,如果两边测试都OK,在去找程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
ADP用modbus协议已经通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