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伺服JOG速度慢

楼主(2019-08-08):
三菱伺服JOG速度慢很,有没有大哥能给个招

网友A:
设置伺服一圈脉冲数或者提高JOG速度
真诚感谢!

网友B:
齿轮比 有改吗
真诚感谢!有改 最后重写程序好了

网友C:
自己改啊,脉冲的频率加大
真诚感谢!有改 最后重写程序好了

网友D:
JOG 速度慢有几个原因,你就说速度慢,是改完参数后依然很慢,还是没有改参数
真诚感谢!有改 最后重写程序好了

网友E:
按默认的电子齿轮比,要400多万个脉冲电机才转一圈
真诚感谢!后面用PA23 PA05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