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热板温度调节控制,使用三菱FX3UPLC,还需要增加其他模块吗

楼主(2019-08-08):
关于加热板温度调节控制,使用三菱FX3UPLC,还需要增加其他模块,PLC有一个K型热电偶的模拟量输入,可以用来测温,怎么实现温度可调,和温度的保持,求教了

网友A:
如果把温度控制在一个相对较大的区间可以直接用开关,如果控制在一个小区间(恒温控制)就要使用PID了。
大区间的大致方向:利用温度变送器算出当前温度,跟设定做对比。加热的话:小于多少度开始加热,到达多少度停止加热。制冷的话:高于多少度开始制冷,到达多少度停止制冷。
小区间的大致方向:直接查三菱的手册,看看PID这个指令就好了。参数的话就根据效果慢慢调吧
谢谢,我想问一下这个开关怎么做?

网友A:
首先你要得到当前检测的温度(从模块拿数据,通过计算得出),然后就做温度判断,再控制加热器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