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 步科触摸屏 MT4512TE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19-08-08):
请教各位,有款Kinco 步科触摸屏 MT4512TE用什么软件编程?下载同什么方式下载,有没专用电缆?

网友A:
https://www.kinco.cn/product/hmi/?page=3
这个是步科的触摸屏介绍,你说的这个屏是10.1寸的,支持232/485/以太网
https://www.kinco.cn/download/software/all
软件下载

楼主:
谢谢!!!我下载了Kinco HMIware v2.5软件,不知能用网线直接上载项目吗?

网友A:
可以的,需要先设置好触摸屏的IP。

网友A:
10寸步科的触摸屏连接WiFi,在场地可以直接用电脑连接触摸屏进行远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寸步科的触摸屏连接WiFi,在场地可以直接用电脑连接触摸屏进行远程操作
你好!请教一下,你说“触摸屏连接WiFi,在场地可以直接用电脑连接触摸屏进行远程操作”,是指可以PC上直接运行屏程序?还是指什么远程操作?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导出触摸屏内用所有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