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主机用的是FX5U-64MT,伺服是MR-JE-A,采用Modbus-RTU通讯协议。
PLC用modbus专用指令ADPRW ,示例是读2B01H(反馈脉冲)的值,触发通讯时提示伺服响应的报文异常。

这两天尝试了很多次修改都不行,希望有用过的大神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程序及PLC485模块设置如图:

伺服参数设置:PC70:站号为1,PC71:0121 ,PC72:0和1都试过,PF45:0。偶校验,结束长度1位

楼主:
已经解决,程序设置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程序设置不对。

恭喜,终于成功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原程序能分享下不?

网友C:
站号重复了吧,用MODBUS不会慢到让你怀疑人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程序能分享下不?

几乎没有什么程序,前期做测试的,就是modbus专用指令,两边的协议、模块的设置对应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号重复了吧,用MODBUS不会慢到让你怀疑人生么?

没有比较过其他通讯,数据量不多,暂时感觉不出来。

网友D(2020-05-05):
我两边设置对了,sm8500没有错误,但adprw读取时最后m寄存器总是异常结束。请问你是哪里的设置问题?

网友E:
一般的点到到够用了,差不多能控制在20ms以内。

网友F:
要是好用,那不是可以省很多钱啊
加油!

网友G(2020-07-10):
有例程嘛

网友H:
好东西分享出来,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