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MODBUS RTU的运行指令

楼主(2019-08-08):
请教:三菱变频器和维纶触摸屏MODBUS RTU的运行指令是6×901 吗?
这个不是很理解。变频器的说明书和对应的功能码地址如下图,但是不明白40009然后怎么变成4000901了?对吗?

楼主:
哪位大师告诉我一下~ 感谢!!!

网友A:
6X40009是一个寄存器,一个寄存器包含16个位,4000901即其第1位,同样道理,4000902就是他的第二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X40009是一个寄存器,一个寄存器包含16个位,4000901即其第1位,同样道理,4000902就是他的第二位
请教一下,地址前面的6x4x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地址类型。你了解下标准MODBUS通信规则就知道了

网友D(2019-09-07):
6是写入 40009是地址!我的理解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