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8):
哪位大神有5U与视觉通讯的案例分享一下

网友A:
台达视觉和5U通讯??我也在搞。

网友B:
我去年做过一个项目,视觉判断位置,给PLC发位移执行
能不能发过来学习下

网友C(2020-04-23):
跟5U通讯看视觉系统的功能,如果要采用自定义的方式,那就要PLC端写程序来通讯,这样比较麻烦。最省事的方式是直接支持5U的协议,直接将数据发送到PLC对应的寄存器上去了。我们的系统支持三菱,欧姆龙,松下和基恩士的PLC协议,都是直接选择PLC品牌,然后选择发送寄存器地址,再选择输出那些数据。数据传输就完成了。简单快速!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D:
走TCP不就可以了,用socket通讯,
加油!

网友E:
只做过5u用以太网用socket通讯跟扫描枪通讯

网友C:
走以太网socket或串口都可以。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F:
走MODBUS-TCP通讯,对应地址控制就可以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