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折腾了两天,485ADP与D+,D-怎么接线

楼主(2019-08-08):
描述:FX3U485ADP
描述:驱动器485定义
描述:驱动器接线方法
我用一台FX3U控制两台步进电机,需要通过RS485读取步进电机状态与转速。。。步进厂商告诉我RDA与SDA接D+,RDB与SDB接D-。试了两天始终通讯不上,想问问大家是这样接的吗。。。。

楼主:
485ADP怎么连接这接口啊。。

网友A:
就按图上接就可以了,接完之后要设置参数才能通讯上。
折腾了两天,485ADP与D+,D-怎么接线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