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9-08-09):
有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用一个DA单元控制2个变频器。
假如可以,那是不是可以按比例控制。比如输出5v电压,但是2个变频器的实际频率一个是50hz,另外一个是25hz。

网友A:
模拟量有误差,建议走通讯

楼主:
走通信会不会比较慢。
我这个时效要求比较高,速度一直在变化的。

网友B:
通信的速度怎么也比变频器的响应速度要快吧,变频器又不是伺服那么快响应的,有加减速时间的。真的对实时性有要求还是用伺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的速度怎么也比变频器的响应速度要快吧,变频器又不是伺服那么快响应的,有加减速时间的。真的对实时性有要求还是用伺服吧。
不过我在咨询三菱客服的时候,如果是速度控制模式哪怕使用伺服也要用模拟量控制才能保证快速响应,要么就选择总线伺服,如果是发脉冲其实时效性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