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CC-LINK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9-08-09):
大家好,我一直搞不清假如光电传感器输出为0V时,传感器的黑信号线是应该接在COM为0V的输入模块上还是接在COM为24V的输入模块上,请大家讲解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假如光电传感器输出为0V时,应该接到COM为24V的输入模块上,
你就把该输入点当作一个继电器 继电器24V(COM)已连接,那么光电传感器输出为0V时,继电器就被激活,该输入点就收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