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限位开关选择

楼主(2019-08-09):
原理都懂,但是不知道选那些厂家的东西,也没有型号。怎么选择,请论坛里的前辈给点建议。

网友A:
欧姆龙 EE-SPX74/84型 EE-SX47/67型 再具体就是看你机械选哪种

网友B:
油污多用机械开关,没油污用槽型光电或接近开关。最好是用进口的,坏了换起来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污多用机械开关,没油污用槽型光电或接近开关。最好是用进口的,坏了换起来麻烦。
机械开关的防护等级应该不如接近开关吧,个人更推荐接近开关。

网友D:
机械开关和接近开关结合使用,保险,石材抛光机,高温潮湿环境,这样结合使用都可以保证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E:
我都是用EE-SX672,EE-SX674两款

网友F:
一般用光电类的多点 欧姆龙EE-SX67系列的 欧姆龙的接近开关等 还可以做一下软限位和硬限位 具体的看机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