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语言

楼主(2019-08-09):
最近想学ST编程,如果转换步进指令STL,改如何转换,用CASE?
关键是跳转时条件一大堆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有大神能給个示例吗

网友A:
IF 自动运行 THEN
CASE 自动步 OF
0:
IF 条件1 THEN
自动步:=10;
ELSIF 条件2 THEN
自动步:=20;
ELSE 条件3 THEN
自动步:=30;
END_IF;
10:
;
20:
;
30:
;
END_CASE;
END_IF;
不知道是不是LZ要的? 手册里面有很多种写法,简单表示流程一般我用这种.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小丁同学)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