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09):
请问各位 老师一个问题?在有变频器的电控柜里面变频器会干扰光电信号吗?我现在在一条100米长的输送皮带上面装有30组光电用来计数,100米长的皮带输送线分为5段输送,每一段输送电机用一个变频器控制,每组两个光电检测当前距离里面有几个纸箱,现在用光电计数来判断纸箱是否卡在输送皮带上面,但是现在经常出现前面光电计数多、后面光电计数少的情况,换了同型号的光电(欧姆龙E3ZG-R61)也是一样的情况、欧姆龙光电是正品,也给欧姆龙公司打过电话说这款是特供版的,说这种情况是干扰引起的误动作,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不知你的传感器的电源,可以考虑一下用24V供电的,如果改不了可以考虑传感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试一下,也可以把传感器的信号线独立走一个管道和变频器线路远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传感器的电源,可以考虑一下用24V供电的,如果改不了可以考虑传感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试一下,也可以把传感器的信号线独立走一个管道和变频器线路远离试一下

光电的电源就是开关电源24V供电的,另外布线 我把电机的线全部走铝合金线槽、而光电的线我是走在铝合金线槽外面,只有一小节是放在一起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如2楼所说加装380/220隔离变压器,光电单独用开关电源就可解决。目测图中配电箱开关电源直接取自供电电源的LN,没有变压器。

网友C:
会的,最好是分开

网友D:
把PLC远离变频器,最好把PLC改到电柜的最上面,光电开关的信号从上面进电柜。

网友E:
电源超过110V的电气元件都有干扰

楼主:
谢谢 各位老师指导,真心感谢!  平常我们都是这么用和配线的,只是线体长度只有几米没有现在这么长、和装有这么多光电和变频器的,下次一定注意这些细节问题,现在准备加装变频器滤波器看能不能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F:
装一个隔离变压器380/220的  还要装2个滤波器 ,  光电线用屏蔽的   走线分开,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这就是所有项目标配

网友G:
干扰有的,可以加隔离变压器会好一点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各位老师 我已经按照你们说的在变频器前面加了滤波器了,三相变频器加了一个三相滤波器,单相变频器也加了单相滤波器了,而且在所有变频器出线加上了磁环、可是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只是感觉会好那么一点点,以前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出现一次故障,现在差不多三个小时一次故障…

楼主:
在补充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我也已经调低了,光电的电源和信号用的普通的电缆,现在是把所有电机电缆放在铝合金线槽里面,而光电的信号线也单独拉出来放在外面,没有和电机线走一起,只有进电控柜的一小节是跟电机线走在铝合金线槽里面的

网友H:
看了其他评论,滤波器和电感都加上去了,我在想会不会和电线有关系,本人也是小弟猜想一下哈,就是电线会不会有丢失

网友I:
是不是灵敏度没调好。
我遇到过一次,换其他型号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灵敏度没调好。
我遇到过一次,换其他型号的就好了。

应该不会是灵敏度的问题吧,我装有30组光电,总不可能每个光电都是没调好吧,而且确认过每个光电都是调到最大的。

网友A:
既然楼主都用了该用的解决方案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如觉得干扰是来自变频器,可以试一下最流氓的方案,直接把变频器装在电机边上,如果这招都没办法我建议你在仔细检测一下干扰源头,处理过一条生产线的开关按钮失控,最后查出干扰源头是来自和生产线公用的电源的电梯电机存在漏电(轻微,不影响使用,不跳闸)

网友J:
那么多接触器,动作时,都有干扰的。要把低压用电的电源加隔离变压器,等

网友K:
如果对响应性要求不高的话,楼主可以试一下把输入滤波时间调大一些看看。

网友L:
变频输入输出电源线尽量和控制线分开,,不行就光电加磁环,接触器加阻容死命堆

网友M:
漫反射式光电传感器很容易受外围物件反光强度,光照影响,导致信号异常!建议更换为对射式光电,或反射回归式传感器

网友N:
有几点个人想法,供参考:
1,用PNP 的传感器抗干扰能力会好点。
2,长距离传输会有压降,这方面要了解下对传感器和信号采集有多大影响!
3,光电计数,前后有差别,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多了可以考虑PLC软件或者设置加长滤波。
4,铝线槽要一端接地,传感器也可以考虑换成屏蔽线,并且屏蔽线一端接地。
5,变频器接地要良好,三相电机接地也要良好。看你电箱没有专门的接地铜排,就直接在底板上,平常可能没事,一旦有干扰,就很麻烦!
6,遇到干扰,没别的办法,只有慢慢试,慢慢排查,别问我为啥说这么多,因为都是吃过亏的人!

网友O:
信号线是不是用屏蔽线接的?我以前也遇到过干扰,用屏蔽线接就好很多,屏蔽层接地
钟表1234

网友P: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感应器信号加个稳定时间!可以过滤掉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还在排查中,还没有找到具体问题点在那

网友Q:
会干扰的,变频的干扰比较强。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R:
输入信号触发定时,定时时间用数据寄存器,勾选为断电保持,这样定时时间可调,定时触发上升沿计数。
请开始你的演讲吧、、、、、

网友S:
变频输出线太长了,建议把变频移到电机旁边。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36020]

楼主:
引用 网友R:
输入信号触发定时,定时时间用数据寄存器,勾选为断电保持,这样定时时间可调,定时触发上升沿计数。

老师 您这方法早试过了,要是可以问题早就解决了,我写程序的时候光电我都会加个光电检测防晃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