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Q系列指针P的用法

楼主(2019-08-10):
程序中没有跳转及子程序调用指令,用了很多指针P这是什么用法,有什么作用呢?求解答

网友A:
P指针是不是对应该程序步数~ P1就是第一步 P10就是第十步?

网友B:
没用没用没用

网友C:
还是要看说明书。

网友D:
指针的作用类似于调用!
深圳及周边:PLC工控项目承接
宝安及周边:自动化教学
全球及宇宙:电气工控品买卖
18689489819 微信同号

网友E:
只是相当于做个标记
QQ:611369538

网友F:
指针P用于跳转和调用,如果没有跳转和调用那完全何以删除,不影响程序运行。作者在程序中加了指针标签,可能是为了以后便于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