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伦茨9300EVS伺服器的总线控制功能关闭

楼主(2019-08-10):
如题需要设置那个参数,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把一台机器的几个伦茨伺服器改成用模拟量0-10V控制伺服器输出频率,因为机器使用有一定的年份伺服器和环境的影响伺服器开始出问题了因为走总线通信只要坏一台整台机器都瘫痪,是一台门幅士定型机鉴于使用精度没有那么苛刻,如果用模拟量控制一旦伺服器坏了可以换一台普通的变频器应急使用,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先数据初始化,再根据你的需要设置

楼主:
可不可以只关闭总线功能,有一些固有的参数不想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