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QD77 疑问

楼主(2019-08-10):
在对QD77 下达 原点复归指令后,当servo 完成原点复归时,是否有回馈讯号来告知我完成复归? 还是也是回馈定位完成讯号呢?

网友A:
qd77ms2/4 GD817 b4
qd77ms16 GD2417 b4 原点复位完成标志
下载积分:+1(早安你好) 好贴好贴!

楼主:
感谢解答。借题目问一下,有一轴因为行程的关系正负转约180度而已,问题来了这轴在原点复归的时候都会因为找不到Z讯号而失败,试问各位该怎么处理? 选择原点复归计次2吗?

网友B:
把原点和负限位离开原点

网友B:
用计数2回原也可以

楼主:
回原撞到DOG讯号后往正方向或者负方向是跟哪个设定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