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不能与触摸屏通迅

楼主(2019-08-10):
三菱FX3GA加威纶TK6070IP的屏,同样的程序,8套有2套不PLC和屏之间不能通迅,互换发现屏没有问题,难道3GA的PLC这么差,请教各位大侠3GA的圆形接口RS422有参数设置吗?现在搞不清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PLC接口坏了?

网友A:
PLC也互换下试试。也有可能是通讯线的问题。

楼主:
PLC换了就可以,应该是PLC的问题,但不知是不是PLC有什么设置,之前和触摸屏连接从来没有设置过PLC,但2台PLC差不多同时有问题又不确定是不是PLC硬件真有问题

网友B:
威纶的屏时常有漏电,如果通讯线制作不当,可能会把FX3GA的编程口烧掉,所以通讯不上。
个人分析,三家人都有问题:
1、威纶屏的设计问题(假如三菱屏和FX3GA就不会这样)
2、通讯线的质量问题 (线的制作不好)
3、FX3GA的编程口缺乏防护,并且编程口和CPU芯片之间没隔离,有时甚至会直接马CPU搞坏,PLC报ERR

楼主:
感谢解答,现在基本确定是PLC接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