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0):
用西门子的有点懵逼,我是哪里错了吗,才开始学西门子写法
随便问下
用西门子我寄存器怎么写,三菱D,西门子是啥子
有点懵逼

网友A:
任何PLC用梯形图写程序一行之内都不能有一个以上的主分支,这是基础。
LD C0
SET M0.1
要么放到LD SM0.0后面做分支,要么另起一行放到网络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PLC用梯形图写程序一行之内都不能有一个以上的主分支,这是基础。
LD C0
SET M0.1
要么放到LD SM0.0后面做分支,要么另起一行放到网络2

另外看下手册,VW0等于D0   VB是一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PLC用梯形图写程序一行之内都不能有一个以上的主分支,这是基础。
LD C0
SET M0.1
要么放到LD SM0.0后面做分支,要么另起一行放到网络2

那个大师,我可能有点笨,还是不知道西门子为什么不行,我用三菱这样写就可以

楼主:
无论是另起放到网络2,还是放到SM0.0后面,都是有报错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C:
这样和你的功能一样,错误提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非要那样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和你的功能一样,错误提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非要那样弄

就是用了定时器就不能前面有另一个副栈,是不是

网友D:
按提示嘛 意思应该是CU和R脚不能共用同一条竖的母线,西门子有段时间没摸了

网友E:
兄弟,玩西门子,建议你摸200smart,Step7,或者博图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玩西门子,建议你摸200smart,Step7,或者博图

Step7
现在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