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0):
我用西门子1200做MODBUS通讯读取三台伺服电机的电流值;
但是报7000错误,查过这个错误是块空闲;
程序在PDF中,麻烦各位大神看看哪里写错误了,谢谢!
附件: A2_电机控制_MODBUS.pdf (225 K) 下载次数:189

网友A:
既然是轮询,我看你的程序根本轮询不起来,重置位一旦被复位,无法进行下一次通讯请求,其实MODBUS轮询有标准的例子,可以直接参考,还有你的轮询MODE给的数值是不对的,=0是读取,=1是写入,你给的4是没有任何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轮询,我看你的程序根本轮询不起来,重置位一旦被复位,无法进行下一次通讯请求,其实MODBUS轮询有标准的例子,可以直接参考,还有你的轮询MODE给的数值是不对的,=0是读取,=1是写入,你给的4是没有任何定义的, [attachment=236562]

谢谢你的指导,这个问题我换了另一个库编程,结果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