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伺服设置电缆

楼主(2019-08-10):
请问各位师傅们,用于三菱触摸屏编程用的mini-b编程电缆能用于三菱伺服J3设置吗,接口可以插上去但通信不上,请有经验的师傅们告知一下!Q系列的PLC的miniUSB通信口能用吗?刚接触Q系列求指教,谢谢!

网友A:
这种电缆线都通用的,我就是拿以前的手机数据线用的,通信不上应该还是参数的问题。

楼主:
我的伺服放大器和电脑通迅不上,了解可能是没安装驱动,但安装文件中没有看到有USB驱动文件,有安装过设置软件的师傅们能说说具体的驱动文件名吗?谢谢了!

网友B:
能连接上q系列plc,说明你已经有驱动了。驱动在你的安装文件里面有,百度一下,可能是软件,用对软件

网友C:
有的伺服软件是需要驱动的。你说的这种线,我试过MR-JE和MR-J4是行的,MR-J3没试过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