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0):
根据官方给的MR-J2S-B替换成MR-J4-B的方案资料显示,QD75M+MR-J2S-B+HC/HA系统可以执行图中方案3,替换放大器和电机,并没有标识何种CPU可以支持。
我看过工厂里的机器的系统构成是Q02CPU+QD75M4+MR-J2S-70B+HC-KFS-73B,是否也可以通过方案3操作实现新旧替换?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换qd77ms
定位模块加j 4

网友B:
QD77MS + J4

网友C:
QD75M4 换成 QD77MS4
MR-J2S-70B 换成 MR-J4-70B
HC-KFS73B 换成 HG-KR73BJ
如果有电池,MR-BAT 换成 MR-BAT6V1SET

程序需要修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QD75M4 换成 QD77MS4
MR-J2S-70B 换成 MR-J4-70B
HC-KFS73B 换成 HG-KR73BJ
如果有电池,MR-BAT 换成 MR-BAT6V1SET

三菱官方给出的J2S替换J4地方案中,给出了几种替换选择,其中有一种就是只替换放大器和电机。
而这几种方案选择的前提系统构成是:
A171SHCPUN/A172SHCPUN/A173UHCPU/A273UHCPU/Q172CPUN/Q173CPUN/QD75M/A1SD75M+MR-J2S-B+HC/HA motor

我现在比较疑惑的是,不更换QD75M的前提下,是否真如资料所言,可以只替换放大器和电机。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D:
有个方案是换放大器就行了的,但是需要在J4放大器追加个信号转换的模块,哪个模块我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方案是换放大器就行了的,但是需要在J4放大器追加个信号转换的模块,哪个模块我忘记了

J4-T20吧,是把J4系列光纤总线转成J2S系列的高速串行

网友E:
楼上说得对    J4-B-RJ020加J4-T20    还要转换线

网友F(2019-09-20):
J4-B-RJ020加J4-T20,J4-B-RJ020系列伺服是可以J2S升级J4专用伺服,通过在伺服驱动器的右边扩展一个J4-T20的模块,可以直接使用原来的QD77M4的通讯线,PLC程序不需要改动,此方案可以值更改J4驱动器+J4电机。上位控制部分不修改,具体去三菱官网下载替换手册 [upload=1]  [uploa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