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触摸屏选择开关怎么制作?

楼主(2019-08-10):
触摸屏中有个选择开关,就是打到左边手动,右边自动的开关怎么制作,看了手册没弄明白。
现在用的是信捷的触摸屏,哪位兄弟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选择开关,拖到画面上,双击,把要手自动转换的点位写进去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