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qd75定位数据设置问题,请大侠们解决

楼主(2019-08-11):
描述:图1
1:我在图一设置了定位数据1
2:我对G2006和G2004也设置了定位数据
3;程序启动定位数据1的时候,哪里的参数起作用???
4:删掉图一中的数据,G2006和g2004里面有数据也启动不了
跪求高手们解答

网友A:
有程序以程序为主,没有程序以参数为主,定位启动可以参照手册样例

网友B:
参数里面必须要设置一个点位的,然后定位的时候,可以更改G2004,G2006里面的数据,G1500设置1,直接定位不同的点位,

网友C:
正常启动的顺序三步,以1轴为例:
1,先设置定位参数,你最好先做INC直线
2,MOV K1 U*\G1500 U*是模块地址前二位,如果QD75装第0号槽,就是U0
3,OUT 相应的Y,如果QD75装第0号槽,就是Y10
然后有报警,报错很正常的,肯定是哪里没设置对
比如参数里的限位,急停没设置或者没接线
比如模块未处于就绪状态,有一个Y0要输出代表PLC就绪
还有什么回原点,有的模块要设置成没执行回原都可以定位
可以用PLC进行诊断,根据提示来查找问题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QD75,先输出X10,Y10先这是准备启动 ,插补轴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