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 usb端口损坏,怎样能读出程序?

楼主(2019-08-11):
请教大师们,欧姆龙CP1E E40 SDRA目前run灯不亮,电源板损坏,USB端口没有反应,怎么把里面的程序搞出来啊
没有串口这个PLC.

网友A:
换个电源先吧机器运行起来,啥都好解决了

楼主:
换了也不行啊,RUN灯都不亮,PLC根本不工作,现场就有PLC 就是没有程序,现编又太复杂u,急用啊

网友B:
寄给我,我可以修好

网友C:
换了底板道不行,就给钱给人家修吧,找楼上大哥群里有几个做生意的,,谈好价钱寄过去。

网友D:
RUN灯不亮 8成是主板坏了 修一下 半个PLC的钱吧

网友E:
可以插扩展232口不?可以的话用232口读出来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RUN灯都不亮 插什么都没用 他这是有电不开机,找些程序的他那肯定有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