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2):
求大佬指点,我的电子齿轮比是这样设定的,应该没有错呀,为什么实际用PLC发脉冲走的很慢呢?(可以忽略不记那种,肉眼站远了很难看到动作)求大神指点,安川伺服驱动一个垂直轴,传动机构是丝杆,编码器分辨率是16777216,丝杠导程为5mm,设指令单位,一个脉冲等于1um,也就是0.001mm,那我转一圈实际就是5/0.001=5000个脉冲。根据手册上的公式,再配上有一个减速比5:1的减速机,也就是伺服电机转5圈带动负载轴转1圈。求大神帮忙看看,为啥我PLC点动或者相对定位都走的特别慢呢?我用的是西门子S7-1200,组态轴上机械参数是,转一圈5mm,发5000个脉冲。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就是16777216/1000.

网友A:
伺服侧设置没问题

网友B:
唉,你要有个示波器就好了。安川驱动器里有实时速度显示的,你电子齿轮比设置正确
xwj123

网友C:
plc原点回归速度设置一下

楼主:
大神,那PLC那边就是设置的5000个脉冲转5mm一圈对不?我打电话问了安川技术支持,那个编码器分频脉冲他们又说不用该,就用出厂值2048就行了,请问有影响吗?
引用 网友A:
伺服侧设置没问题

楼主:
哦,好的,谢谢大神。明天去软件上监视试试。
引用 网友B:
唉,你要有个示波器就好了。安川驱动器里有实时速度显示的,你电子齿轮比设置正确

楼主:
PLC里面那个运动指令吗?home指令吗?
引用 网友C:
plc原点回归速度设置一下

网友D:
引用楼主hh29123627于2019-08-12 09:13发表的 安川伺服,求大佬指点 :
求大佬指点,我的电子齿轮比是这样设定的,应该没有错呀,为什么实际用PLC发脉冲走的很慢呢?(可以忽略不记那种,肉眼站远了很难看到动作)求大神指点,安川伺服驱动一个垂直轴,传动机构是丝杆,编码器分辨率是16777216,丝杠导程为5mm,设指令单位,一个脉冲等于1um,也就是0.001mm,那我转一圈实际就是5/0.001=5000个脉冲。根据手册上的公式,再配上有一个减速比5:1的减速机,也就是伺服电机转5圈带动负载轴转1圈。求大神帮忙看看,为啥我PLC点动或者相对定位都走的特别慢呢?我用的是西门子S7-1200,组态轴上机械参数是,转一圈5mm,发5000个脉冲。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就是16777216/1000.

电子齿轮比2097152/125试试

楼主:
谢谢大神,搞定了,多谢各位大佬帮忙
引用 网友D:

电子齿轮比2097152/125试试

网友E:
说说怎么搞定的

网友F:
齿轮比设的没错,什么问题解决了说一声让我们也知道知道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G:
为什么齿轮比算好了不约分一下?

楼主:
很多问题,电子齿轮比是对了,后面一查就线接错了,CN1的线电工接错或者直接就没接
引用 网友F:
齿轮比设的没错,什么问题解决了说一声让我们也知道知道

楼主:
大神,一定要约分吗?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齿轮比算好了不约分一下?

网友G:
这是个表达方式的问题,比方说能用二分之一表达时是绝对不好用八分之四来表示的。
引用 楼主:
大神,一定要约分吗?

网友H:
安川官方来了,并不用约分,建议一般情况分母用编码器最大值16777216

楼主:
哦,好的,多谢大神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表达方式的问题,比方说能用二分之一表达时是绝对不好用八分之四来表示的。

楼主:
好的,官方大哥
引用 网友H:
安川官方来了,并不用约分,建议一般情况分母用编码器最大值16777216